华硕A8SR时间不能修改的问题

楼主(2013-03-23):
   一台华硕A8SR笔记本不开机,修好后开机就提示时间错误,按F2设置,按F2后提示输入密码,客户告知本来是没有密码的。三次错误后直接按F2可以正常进入系统,然后在Windows下修改好时间日期,重启电脑又是同样的提示时间错误,进入系统后时间又被重置了,什么情况?有碰到的没?怀疑是BIOS程序的问题,但是在官网下载了几个都写不进去,惭愧,没有编程器,是直接在系统和DOS下刷写的,都失败了......

网友:
楼主看看是不是电池没有电了。

网友:
先拆主板出来再说。不量测怎么知道

网友:
华硕有款机是常出现这问题,修电源线路后出现密码才能进,遇见几台都这样,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还是先测下小电池有电没有.再考虑刷BIOS

网友:
刷过一个A8HE 的  bios,,刷完故障依旧,,楼主回复结果

网友:
你这问题给我第一反应就是看看电池有没有电

网友:
刷BIOS 换南桥

网友:
电池有电,机器都没有关机,没拔适配器跟电池,所以不存在这个电池没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