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721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3-03-23):
解决没?我也遇到了。。CPU 也换了。
cpu

网友:
怎么不具体描述下,接外屏显示吗

网友:
先加焊显卡,还不显示,加焊北桥,再不显示加焊cpu座,我修过的这类故障99%这样修好了

网友:
要具体点。电流上到了多少。跑码跑到了哪里

网友:
我也遇到721,过类似的情况。电流上到0,9A 然后就降下去了。风扇转10s秒钟。
机器重启后就这样了。没摔没进入。可能什么烧了?或者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