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机器它的cpu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可就是不跑码???

楼主(2013-03-23):
(无正文)

网友:
示波器量一下时钟跟复位有没有波形,量一下bios选片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低电平有效,

网友:
先刷写下BOSS

网友:
先换个好的CPU试下吧  如不行再查CPU-PWRGD   ,PM-DRAM-PWRGD这二个信号正常不,还有ADS#  总线,南北桥 ,BIOS数据正不正常这些都是可以查的 ,都影响跑码

网友:
那pg从哪查?没有假负载

网友:
果断刷BOSS,

网友A:
先刷BIOS 重简单的开始排除

网友:
假负载都没有啊

网友:
ADS#总线怎么测量,假负载上好像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BIOS 重简单的开始排除

如果刷bios不行该怎么排查,跑马除了上面这些条件还需要哪些条件

网友:
没示波器的话 基本上不跑马的情况都不好修的

网友:
SUS信号有电压吗   这信号如果有电压也会引起CPU休眠

网友:
什么代工的  现象呢?如果广大代工的
查查HWPG信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