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灯高压条改成2灯的,2灯都是只亮半根,偏暗。

楼主(2013-03-23):
4灯高压条的,上下两灯座,各并接个3kv瓷片电容后,改成2灯后,2灯都是只亮半根,偏暗。2灯只能接在同一侧灯座吗?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容小了,试过一次要用到472才行。

网友:
没碰过这问题。通常接口我都是短路起来的

网友:
理论上是可以的,可以试试。。。。。。。。。

网友:
我碰到把一个联想20寸的屏把灯管拿下来就亮2/3,但亮一下就灭了,如果装到屏里立着放就可以一直全亮,我测查了几个小时都没时,我是用同一个通用板点亮的。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换个双灯的高压板不就行了。用不着这么麻烦吧

网友:
换个高压板不是很好嘛?整那么多事情做什么啊,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