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的一体机屏幕不显示维修实例

楼主(2013-03-23):
收到一台组装的一体机。外接显示  可以判定为显示器部分的问题 经过我的仔细观察发现高压条的推动管坏了。代换高压条。屏还是不亮测驱动板的电压没5V的   目测发现芯片上面一个小洞  百度一下芯片是输出5V的的   直接用ATX电源飞到驱动板的电感上 因为5V输出是连电感的  注意芯片是焊下来的 而且5V是开机才输出电压的 所以不会出现白屏的现象! 接通电源发现亮了     接主板正常显示   维修结束

网友:
我是新手,我想问问,一体机是主板是类似笔记本主板还是台式机

网友:
这个有图最好,不然想不清楚。。。。。。。

网友:
  修的时候都没照  修完了有空才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