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进口维修电源好用不

楼主(2013-03-23):
     昨天修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坏了,买来颗换上后有维修电源带上发现短路了.拆下芯片也短路.搞了半天发现是维修电源坏了.接一个两百欧的电阻也显示5A短路.国产的宏盛305CM,于是逛了一下坛子看找得到什么好的电源买个,但是太贵了都.又逛TAOBAO看到一款进口的电源不知道这个可以用来做维修电源不.

   ES030-5说是荷兰产的.贴个图:

网友:
同意LS的说法。。。。。。。

网友:
宏盛305CM 看淘宝上卖的挺火的,质量也不行?你买多久坏的啊?

网友:
国产做得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还要买外国的?维修找配件也不方便。

网友:
这个是开关电源,维修最好还是用线性电源。

网友:
买那种有环牛吧,指定好用,我在淘宝上见过,只是太贵了,不敢下手,最后买了个MELI的,说是新款的MCH,也不知道是不是,连名字都改了的,用着还行,就是电流只有三位数的,修本子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