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板子烧洞了

楼主(2013-03-23):
联想V450,JITR1/R2  LA -- 4142P   REV:2A 这样的洞你们有修好的吗?

网友:
能修好的不再是人而是神

网友A:
打雷烧坏的吧

网友:
能修好将成为传说

网友:
应该是电感长期接触不良引起的吧

网友B:
这下面最少也得断好几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雷烧坏的吧

客户说摔的了

网友:
我也看到类似烧过的。但是一般是让客户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下面最少也得断好几根吧

我也不知道断了多少根,烧穿了,保护隔离的19V都烧断了

网友:
楼主的这份礼,恐怕没有人搞到

网友:
板层中间没有通孔最好,还要把烧黑的地方刮掉,免得漏电

网友:
有洞表示很难搞

网友:
楼主给我们展示下功力,修好它,越难越要上

网友:
修不好啦!还是建议换版啦!

网友:
板层里面没过线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不浪费时间去搞

网友:
板层里没线路是可以的。

网友:
看电路图,可以试试

网友:
有些客户都会睁眼说瞎话,
摔的能把里头的电路板弄出个洞 ??
这板子要是修的好就神了 !!!!

网友:
我碰见过3台烧了孔的修好过,很幸运

网友:
成洞的板。。除了电源接口哪或没钱路的地方。还能不搞搞。。。对于这种是硬伤。。。咱们只能修软的。。比如电路呀只必须

网友:
很强大的洞口

网友:
无修复价值,报废!

网友:
只要客服给钱 。。。。给时间 还是可以研究下

网友:
先和客户说明情况 然后处理一下烧毁处别让故障扩散 弄明白故障具体波及范围 如果该处板层没有走线的话 可以试着修复 这样子的 主板很多时候有机会修好

网友:
只要没线 应该没多大事

网友:
死心吧 这样的问题见一次换一次板

网友:
呵呵我还没见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