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V5535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3-23):
本本型号:富士通V5535
故障:无CPU供电
经过:前天一同行拿来一片笔记本板子,说是在垃圾佬那里收来的,故障为无CPU供电,没有修复,拿来让师傅 看.恰好他比较忙,就让我看一下,接过板子,心里有些发凉-(心想废品收购站收的货肯定九成不好修!不过马上调整过来,就算修不好,也能查到是哪里出的问题. ),直接正题;首先外观检查了一下,除了CPU供电芯片还有几个芯片被焊过其它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打对地值也很正常,接下来上可调,待机0.1正常,按开关键,电流上到0.2就不动了,简单按时序测了下供电3,5V正常,2.5VA,1.8VA…都有就是没有CPU供电,决定问题应该在CPU供电这一单元电路中,在论坛上找了下没有图纸,先下了供电IC MAX8770的PDF简单快速查了一下全部供电都正常,第28脚SHDN开启脚没有电压,此脚相连一贴片电容,靠近芯片这端为0V,另一端有4.9V,心想――― (判定问题是某个供电不下常或没装上真U所以芯片没开启,)接着在论坛发了个求图纸,正好一哥们儿传了此板PDF,真是感谢了,打开图纸, 按照工厂标的时序,一步一步检查前面都正常,就是无CPU供电,这时有客户抱来电脑修,就先把板子放下忙去了 .师傅拿来外观看了下,说在无线网卡下面有许多锡点上面标了电压信号可以直接在那测量, 忙完了后就对着图纸在板上开始一个一个查,发现VCORE_CPU前有一个电压不正常就是1.2VS,其它都正常,马上在图纸中找到:

是由1.8VSR791K电阻上拉Q9导通接地,R7R74就形成了分压,由3VS分压得1.2VU4 EN脚提供开启,U4在供电正常后再经调节输出稳定的1.2V “VS” 电压,在板上测得芯片的41.2VPG好信号有1.2V 正常, Q11的第四脚也有1.2V,正常的,那为什么那个点上没有电压,就有些郁闷了。这时都已经6点过了,就下班回家了,昨天下午忙完 了手中的活,师傅正在修一台HP本子,见他还没修这块板, (应该是留给我修的!),拿到板子,此时思路重点放在CPU供电电路中,还是一步一步查,供电都正常,但是有个地方引起了注意

“上次是简单根据图纸查了下芯片第9脚有1.V电压。 7,11脚REF没有电压,认为应该是被拉入地忽略了。“  但此时觉得不对,再测量了相连的几个小电容电阻正常,判定问题是管理芯片坏,缺少产生两个供电, 马上跟师傅说了后,让我找个换上看,于是在废板箱里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师傅也帮着找,最后找到仅有一个,(应该是以前废板上取的),心里暗喜啊,马上风枪吹下来换上后,再测基准电压也出来了,另外两个也都有电压了,师傅找了个CPU, 说让我试试,安上后-通电能上到0.4几,十秒钟后,CPU已经发热了,再测电感上已经有1.1V电压了,再找了根内存条插上去,开机电流从0.几一路狂跳到1.3几,富士通的LOGO已经出来了,接上外显已经成功显示提示没硬盘,由于是裸板没有屏幕试机,再点了几下都正常,心里也是高兴啊,终于修好了。
差一点就粗心忽略了那两个电压,心想可能同行应该也是粗心或者没元件更换的原因造成的,(虽然SHND的电压已经发往芯片就抵在门外了,但是就是缺少基准和另两个电压的原因,所有才没有开启,另外板上标的那个信号测量点1.2VS板正常了还是依旧没电压,也没有断线,对地值300多,可能是出厂时没有连是空点吧。)师傅每天都说修板要仔细,思路要明确,才能修好。以后要慎重,仔细!现在修本本了,准备过两月弄台示波器,研究本本。
晚上忙着编辑的贴子,有点乱,写得不对和不清楚的地方还请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多来几张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