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EP41-UD3L主板有BOSS芯片吗

楼主(2013-03-23):
GA-EP41-UD3L主板有BOSS芯片吗?如果有是那个型号是多少

网友:
BOSS芯片是什么啊,你要说的是不是BIOS芯片,

网友:
上面写错了,是BIOS

网友:
这个主板的BIOS芯片是那个,我没有找到,请高手指点

网友:
到目前还没有见过没有BIOS芯片的主板,我告诉你:就是绿色的并口插口下面,有两个小八脚,上面各带一个小白点,这两个就是了,这个是GhOST版的,所以有两个。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对了这个主板有跳线吗?是那个位置?再次感谢

网友:
在电池旁边,标有CLR-BIOS两针插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