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MS-M3N68L CPU供电下管G极对地阻值偏小 不跑码

楼主(2013-03-23):
修一片铭瑄MS-M3N68L的板子,故障不触发,发现内存供电下管坏,CPU采用四相供电,中间是两上管加两下管的供电组合,两边采用一上加一下组合,其中两边的上下共四个管全都坏了。果断将四个管全拆掉了,然后通电能触发了,但不走代码,应该是供电不足。于是找到一块478的板子拆了两组更换(因478与AM2的CPU供电电压相似),换好后测试对地阻值除下管G极外其它极的对地阻值都正常了。然后跑线到控制芯片,跟据所学中间应该没有什么元件直接到管理芯片,可怎么也找到不到是哪个脚,中间的两组就能直通控制芯片。就这问题昨晚查资料搞到一点,也没能搞定,实在没有维修思路了,求助……

网友A(2014-03-01):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管的G脚是RT8855管理的,我修过一个,你换了那个管理也是不行的,

网友(2014-07-04):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管的G脚是RT8855管理的,我修过一个,你换了那个管理也是不行的,

最后又搞定么

网友(2014-08-22):
这样的板关不了机又如何解决呢?

网友(2015-08-12):
今天修到一张铭瑄g41的  三相供电  中间一相下管g极对地阻值比别人大啊  不能装上 装上就挂啊  bd=     跟rt8802a都换了还是阻值跟人家不一样啊  咋整啊  暂时只能拆掉中间那一相  剩下两相供电了  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2015-09-22):
cpu无供电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