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彩电源维修案例

楼主(2013-03-23):
这个电源原来自己用的,刚开始用的时候还行,后来有一天终于出问题了!
现象是硬盘老是认不到,量电压也没什么问题!这可把我吓了一跳,硬盘里的数据啊!
刚开始还以为是硬盘有问题,用外接盒接到笔记本上,可以认到,那问题就出在电源上了!
输出波纹过大,硬盘上滤波的电路本来就不是很强大,不像主板上还有几个大家伙!
拆开一看:

这些电容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问题,其实里面的电解液应该是烤干了,外表都黑了,怪它们旁边那两颗电阻!

离得这么近,里面的电解液怕是烧开了!

PCF,这样子,不多说!直接剪了把线焊起来!

换下来的电容,都烤黑了。也不是什么名牌电容,成本嘛,你懂的!

换上电容,除了左下角这颗50v0.1uF的,其它的都换了,把那几个输出滤波电容掰得离那个负载电阻远远的,
这两颗电阻一工作,像个炉子在烤!

正常工作,电压看上去好像有点高,加上负载就正常了!

顺便给风扇加点油,现在很安静!
电源是昨天晚上修的,今天试到现在,没问题!要是有个示波器可以量就好了!

网友:
换上的,全是日系电容!

网友:
呵呵 黑色显示子的 什么设备 多少钱

网友:
淘宝上有,好像六十几块,叫什么ATX测试仪吧!用来测电源的,省了短接绿色线,再一个一个去量电压!
也有一种只有LED灯的,正常会亮,这个是可以量电压的,所以才贵点!

网友:
换好了的图啊,没看到有黑的电容!

网友:
绿色的是红宝石的,其它的紫色的是日化的,蓝色的是松下的!倒数第三张是换好后的

网友:
= = 额定700W的模块电源 台湾生产 表示做工不错   还没出问题

网友:
我只修高端电源,这种电源真没兴趣修。

网友A:
纯粹修着当备用,现在用的是一个用了几年的磐石500!

网友:
现在这种PFC已经见怪不怪了!一般见到都会拆掉,浪费空间

网友:
据说紫色的电容最好,是不是呀??????

网友:
楼主应该把这个电源“节省”了的后级电感也想办法补装上去,初级的EMI电路也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有道理!我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纯粹修着当备用,现在用的是一个用了几年的磐石500!

你展示的电源和磐石500这个反差也太大了吧.....你什么机器啊,图片上那个电源也能带动?

网友:
这个没玩游戏前用的,上显卡后才把磐石500翻出来用,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之前带的是AMD BE2400 加9500,所以没问题!

网友:
我感觉还是黑金刚的好

网友:
这电源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
这两个电阻一端好象是接地的,不知道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