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奇怪的 问题

楼主(2013-03-23):
接到同行送修的 机器联想V470进水机器。版号LA-470以前在 我们 这 修 的 {进水机器},还在保修期 内。拿过来 返修。说是 触摸板不好用。有 时开不起。开起来了一切正常。先 说到这里。拆机检查。当 我 掀开键盘一看。傻眼 了 。谁TMD把触摸板的 线都 故意拿易碎贴 给 包起 来 了 。MD这种 人 都 有的  。开 就 测试一切正常。现在 就 要 解决时常开不了 机 的 问题 了 。当 开不了 机的 时候插上电源电流直接跑到0.46大概几秒钟之后。风扇狂转。用 万用表一量。3V.5V.1.5V都 有。其他 的电压都 没有 的  。当 开 了 一会之后机器有又正常 了 。测电压都有 正常。关掉重启有又是电流0.46风扇狂转。南桥和EC都 换 过 了 。还 是 不 行。现在修 的 电流是 0.9左右。几秒 中 就 掉电。现在 一点头绪 都 没有 了 。现在恳请有 碰到类似问题  的 同行 们给 电点意见。给 点思路。先 谢了 !欢迎大家踊跃回帖

网友:
没过内存吧

网友:
办版我 烤过 了 啊 。我 也 知道是 没 过 内存。该 弄 的 我 都 弄 了 啊 。还 是 不 行  啊 ?

网友:
进水的机器首先要仔细看看板子进水部位有无小件腐蚀特别是电阻。

网友:
进水机,进水时间不长,为什么原件的引脚就感觉有点变色了?

网友:
我觉得是缺二级电压,肯定还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感觉像有Q管不良

网友:
看看进水部份的Q管

网友:
GDS电压可能会有伴当变

网友:
最头疼进水本

网友:
叫客户换。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又多一块料板了。

网友:
二修不好弄啊,是不是动过手脚了?

网友:
故障是不过内存还是内存没过完?要先把故障确定好才能对症下药啊,还要看什么架构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