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装过 没引导 求思路

楼主(2013-03-23):
系统装过  没引导  求思路

网友(点评):
换个系统试一下,还有就是重启后,同时按住F8-F12 进人快捷方式试一下

网友:
硬盘是好的吗?分区对吗?设置启动盘没?

网友:
要排除硬盘,键盘,鼠标等硬件是否有问题先,还有就是设置启动问题

网友:
重新分区试一下啊

网友:
已经好了吗

网友:
拆掉外设  分区看下

网友:
换个系统试一下,还有就是重启后,同时按住F8-F12 进人快捷方式试一下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设置活动分区,重新建立MBR引导,启动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