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n73-am 报警声长响,内存不过跑代码C1.

楼主(2013-03-23):
刚接到一块华硕P5N73-AM的主板,跑代码C1内存不过。换了N条内存也是一样,这样的问是出现在哪里。
华硕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有没有,不行的话再查内存槽和北桥。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不行刷BIOS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 不行刷BIOS 最后不行直接焊北桥

网友:
先用酒精清洗一下插槽,不行在查内存供电。

网友:
先检测内存供电,
后刷bios,

网友:
我也有块跟你一样的主板,代码也是c1还没修好,你修好了没有,分享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检查下内存,内存正常,刷个BOIS看下

网友:
查内存供电,不行刷BIOS,时钟,桥

网友:
看下内存有没有断线的。 不然就是乔了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了 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远程学员 不过内存跑C1 猛换内存???

网友:
共电,周围电子。

网友:
直接加焊主芯片吧,祝你好运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供电都正常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是 北桥不跑马 爱虚焊 你压下看看!

网友:
我的那块板压桥cpu座都没反应

网友:
大哥你也先测测供电正常不正常 呵呵 在bios 北桥

网友:
各路供都正常

网友:
搞定了,原来是桥虚焊了,我把热风枪吹了一下,插上电源开机,顺利进入系统。OK

网友:
兄弟 N73的直接加焊桥呀。 百分之98都可以好的。只要你不加焊暴掉

网友:
桥可能性也大呀

网友:
内存总线供电系统有3V的话。BGA控焊

网友:
精练告诉你加焊桥

网友:
修好 大家分享一下呀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在刷bios 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