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正屏液晶显示器这故障你见过了吗?

楼主(2013-03-23):
明基17正屏液晶显示器,刚开机时屏幕全好,过几分钟上面两个角出现像被磁化的一样的亮点,慢慢多起来。这是屏的问题吗?有谁遇到过??指点下,谢谢!

刚开机

开机一会

开机后,两边出现一样的

网友:
屏坏了,ACER的AL1706,联想的L17AB的屏。都经常会出这种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确实没见过,用通用驱动板测试就知道了啦。

网友:
没见过,不过可以肯定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没法修的。

网友:
是不是屏的问题,你换个屏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看下屏供电芯片是不是很烫

网友:
观点一致,屏的问题

网友:
绝对是屏的问题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换屏就好了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呀,没法修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百分之一百是屏问题,不必怀疑

网友:
屏坏,遇到好几次这样情况。

网友:
也许是显卡的问题。昨天刚碰到。满屏的小花点。后来换显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