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常怪哉的主板

楼主(2013-03-23):
                                                                 网吧主板 能点亮不跑码
        1.首先查开机电路
           开机电路是2个门加南桥的结构

        2.图纸只有代换鸟  故障依旧

        3.因为是2桥合1的    考虑是桥虚焊了

         4.焊桥    可以亮机了

                                   心里刚刚有点小成就感   接显卡  不亮机了

                                   修到这里笔者总结出主板的故障是接显卡不触发

          5.电压挡测开机针电压不稳定 ,这时我想到我师傅教我的绝招飞线

          6.从南桥旁的3端稳压器的3.3V 飞到 门电路的一脚(跟开机针相连的)

         7 .机器再次点亮,插显卡再次不触发

网友:
打错字鸟  第2行是找不到图纸    请各位大神看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