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行寄过来板子维修实例,联想B450 LA14

楼主(2013-03-23):
机型和板号:联想B450集显,LA14
故障:南北桥!!搞了一上午
        板子同行寄过的板子,拆开拿到手目测北桥有动过CPU芯片3/5待机芯片都有焊膏的痕迹,一边清洗一边观察主板各个地方看有没有其他问题,简单的目测后无发现,公共点和各大电感打值也无发现明显问题,同行也无说明故障现象,无法得知初始故障是什么。
     进入正式维修,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1(我用的稳压电源3位的,0.00几的电流会显示成0.01,这个主要为后面的故障做说明)按开关无任何反映,

首先主板处于待机状态下最主要的测试点是BIOS是否有数据交换,示波器测BIOS的一脚有波形,说明EC已经读取BIOS程序定义GPIO脚位,

接下来测EC是否发出PWRBTN#给南桥,实测EC以发出PWRBTN#已经有高低高的跳变,测SLP_S5#无电压,南桥要发出SLP信号需要3/5V待机,RTC电路正常,RSMRST。测南桥的RSMRST#为低电平,测南桥的3/5V都木有。

待机芯片为TPS51125,PWM的3/5V开启信号为通过一个电阻接地,无法测到电压,这个有点麻烦,测Q25和Q26的2脚均有高电平,说明EC已经发出3/5V南桥待机开启信号,示波器测L15和L6,发现L6后端电压有瞬间起来就掉,测3V的上管G极无任何波形,怀疑芯片不良,更换后故障依旧,使用替换法,3/5V场馆互换,故障现象还是一样,Q25和Q26互换后发现问题了,3V出来,5V出不来,

判定Q25损坏,管子找的麻烦,我把损坏的场馆拆掉,3脚和3脚互联,没想到2个都不出了,还是料板找一个了,装上去后电流直接到0.2几,测无CPU复位,北桥有空焊,先摘下重植。

当取下钢网的时候发现漏铜了,这个桥是GL40,手头上无这个桥,只有GM45,论坛上搜了有说可以替换,只能尝试下了,GM45装上后电流到0.4几测CPU复位已有1.05V,上内存和U测内存上排阻无任何波形,测SM总线也无。

测LPC_FRAME已有数个下拉波形,尝试刷下BIOS,故障依旧。

测PCI_FRAME无任何波形,看来CPU和北桥和南桥中间的通讯有问题.

测了下CPU的ADS#,发现无任何下拉,说明CPU还未正常工作,换上GM45的时候已经灯座简单的确认了下没问题,上假负载测CPU的各个电压,GTLREF,1.5V   核心电压,时钟,复位,PG均有,仔细的检查下CPU外围的COMP精密电阻还有北桥的一些小电压均无任何发现。难道是GM45不兼容?料板找个GL40的北桥拆下重植发现故障还是一样,北桥CPU都查过了,再仔细检查下南桥了,查南桥的时候手摸南桥有点温度,发热量也不是很大,既然北桥和CPU都查过了,只能尝试换个南桥了,换上南桥收发现电流只有0.2几,测CPU复位都没了,CPUPWRGD也没了,打值发现无穷大,看来南桥是坏的。

桥上找到PG点,确定无穷大,纠结哦!这桥都是料板拆的重植的,继续料板拆。南桥装好后,上电电流在0.36,测CPU复位也有,电流有的变化,开始0.4多的,心里暗喜了。

上U测内存SM总线已有几串波形,心里就淡定了。

接外显亮机。一上午都在搞桥,纠结死了。

网友:
GL40到底能不能用GM45代换呢?

ACT

网友A:
6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吗?一直想入手一台示波器。可惜200M的太贵。

ACT

网友:
这工程略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60M的示波器就可以了吗?一直想入手一台示波器。可惜200M的太贵。

泰克绝对没问题,测100MPCI-E时钟没问题,CPU和DMI的就测不到了,  DMI要好贵的才行,
其他普源安泰信的100M也比不上这个60M的

网友:
楼主 的技术太高了  厉害厉害

网友:
基础太差了,有些迷茫啊。

网友B:
3脚和3脚连一起是不行的。因为ENTRIP1 和ENTRIP2不能连一起。
具体看: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enable and OCL trip setting pins.
Connect resistor from this pin to GND to set threshold for synchronous R DS(on) sense. Short to ground
to shutdown a switcher channel.
接地时,关闭两路输出
通过电阻再接地时,作为过流限制设定。具体设定如下:

修板能修到这种程度,就不是修板了,而是在搞艺术了。

网友:
原来是这师兄啊,精彩,顶起

网友C:
最后的结论是南桥坏了?还是南桥北桥都坏了,另外,GL和GM能通用吗,你的结论是。

AC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结论是南桥坏了?还是南桥北桥都坏了,另外,GL和GM能通用吗,你的结论是。

北桥重植发现漏铜了,肯定不能用了,南桥是挂的。
GM和GL这个我的观点是可以通用,但是这个我也不能说100%

网友:
台湾固纬的100M怎么样 想入一个

网友:
图文并茂是我们学习的好材料. 想问一下楼主这样修下来.你收同行什么价呢

网友:
嘎嘎,两桥都换啦,还有板子上也修,有足够的耐心楼主!

网友:
ACT:   图片中的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3脚和3脚连一起是不行的。因为ENTRIP1 和ENTRIP2不能连一起。
具体看:
Channel 1 and Channel 2 enable  ...

老师这解释好有说服力哟

网友:
技术一流,图文并茂,太精彩了!

网友:
思路清晰 很不错 貌似IBM南桥坏的蛮多的

网友:
(首先主板处于待机状态下最主要的测试点是BIOS是否有数据交换,示波器测BIOS的一脚有波形,说明EC已经读取BIOS程序定义GPIO脚位)这个学习了

网友:
GL40能不能用GM45代换

网友:
楼主功底不低啊。值得学习

网友:
高手,迅维培训出来的不简单哦。

网友:
都是厉害级的人 图都看不懂

网友:
一山还有一山高啊!

网友:
脑子挺好使的嘛。。。。。如果是单桥。。。你又测不到ADS。。又有什么方法来判断CPU有没有工作呀。。。

网友:
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楼主修的牛。技术相当不错呀!

网友:
两个桥都坏了,这板子还有价值吗?楼主真是技术高超啊,不愧是学院派的。

网友:
迅维真能学到这么深的东西吗?

网友:
表示毅力非常强大。

网友:
楼主讲解的太好了。一目了然啊

网友:
维修过程确实挺纠结,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新手学习中,只是有些看不懂

网友:
lframe 没有任何跳变 说明cpu 到南北通信有问怎么查呀 哥哥

网友:
看着实地学员的成绩,真的好羡慕啊!

网友:
向下兼容的吧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解下PCI_FRAME这个信号吗,这是PCI的什么信号?

网友:
无CPURST你就那么肯定北桥空焊

网友:
BIOS一脚有波形也不能证明BIOS就是好的啊 我上次修一个就是BIOS一脚油波形 最后刷个BIOS好的

网友:
设备全,技术高,耐心强。

网友:
嗯,我也学到新东西了,楼主继续发新帖

网友:
技术和工具都是很高级的哦,佩服。

网友:
有示波器修板就是快啊,我想买一台,不知哪个好用又便宜?

网友:
完全看不懂思路!

网友:
这样子搞起来有价值没,桥都搞完了

网友:
帅锅加我好友,实地经你指导修好了2快仁宝待机,听说那些板子是你做的人为故障,很多做了2-3年的同学都栽在你手上,在那边骂爹呢。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个SL410K集显的,跑到0.6,南北都换了。

网友:
眼睛都看花了,楼主耐力很大啊

网友:
LPC总线上都有下拉波形了,为什么CPUADS#没有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