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M201U1-L01 三星屏的驱屏电压是多少的

楼主(2013-03-23):
LTM201U1-L01 三星屏的驱屏电压是多少的 我的dell2007fpb不知道用哪款通用板可以驱动,用乐华 B.NTA91B-1 9371 通用显示器驱动板 驱动不了

网友:
驱屏电压是5伏

网友:
这是屏资料

网友:
很普通的屏,,,5V。

网友:
屏电压是5V

网友:
我用乐华 2025-pc的驱动板替换dell的驱动板,却驱动不了,
我是这么做的,因原dell的液晶只是没有显示,背光是亮的,我就只拔下屏线,接乐华的驱动板及屏线,乐华驱动板另外接12v电源和按键板,开机,按键板绿灯显示有信号,但是屏没有显示,有背光,这是怎么回事?请高手给个解决办法。

网友:
跳线调对没,分辨率   在不成就刷程序

网友:
跳线是屏电压的跳线吗?我是跳的5v

网友:
怎么设置跳线?可以指导下吗

网友:
好像是3.3V吧

网友:
屏线不对,这是双8反向的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