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P开机掉电,到开机不亮过程求助。。。

楼主(2013-03-23):
刚接到机器是不开机。。电流触发开机之后0.22这样  就掉下来了。。仔细观察了主板。。我发现EC那边的晶振壳怎么消失了。里面结构也没了。。于是我换了一个晶振  目前是可以开机了、、电流2步。插不插内存一样的 0.20+ 到0.70+ 这样。。。 他的晶振型号 我没办法在别的板子EC旁边拆了一个晶振(包括谐振电容一并换了)。。已经起振现在。。纠结哦。。求大家给予建议

网友A:
还是看看图纸吧,这个机器的图纸有好多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看看图纸吧,这个机器的图纸有好多种

恩恩好的。。经过 百思考虑。已经解决问题了

网友:
楼主 看下电压 是不是都出来了;

网友(2014-11-27):
问题怎么解决的,也不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