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开机掉电

楼主(2013-03-23):
如题,联想Z360开机一分钟左右掉电,没进过水,清了灰之后还是原来现象,测了散热片是好的,散热很好,各位师傅,这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如果还没有显示,查查温控电路,如果已经显示了,去做显卡

网友:
   电压没出来呗

网友:
好好查查在说啊

网友:
掉电的问题不好修 温度 电压不稳或缺失 信号问题 原件性能不良等等 都会造成掉电!

网友:
楼主说的开几一分钟,能进系统吗?

网友:
北桥供电加个330的电容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