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10J 自动加电电流0.6 不动

楼主(2013-03-23):
跪求大侠  ASUSN10J 插电自动开机 电流0.61到0.62 不动  其他各路电压都有 没了思路 求指点

网友:
在线等啊  没有图纸  没有BIOS

网友:
有CPU复位吗?时钟、PG、都有吗

网友:
CPU 板载的 怎么测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  测得时钟晶振2端电压相同 没有压差  是否为时钟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