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3000开机无显示,跑16代码

楼主(2013-03-23):
现有一台HP dv6-3000 i3独立显卡本本,版号DAOLX6MB6H1,开机无显示,电流在1.6A左右,跑16代码,不装内存跑7E,刷过BIOS,EC BIOS也刷过,各路电压正常。以前修过HP CQ42的本本跑16代码基本都是CPU座空焊,或者内存槽针脚问题,CPU和内存已经排除在外。现在用内存阻值卡打阻值一切正常,没有发现空焊现象,内存槽也是好的,本人手上现在有10片左右都是同一个问题,望各位大师有修过类似问题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630的显卡

网友:
不是,是ATI 216-0772000(HD 5650)应该不像显卡问题,才跑4个码就到16代码,倒是有点像HM55单桥问题,但是不敢确定,内存的供电1.5V和0.75V正常,内存数据线也没有空焊现象

网友A:
打一下CPU到桥的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一下CPU到桥的值看看

用CPU负载侧总线信号的对地阻值都有360欧左右,无空焊现象,我这里有10片左右一样的问题现象,都是跑16代码无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