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装系统发现下面的情况,各位大神进来看图。。

楼主(2013-03-23):
装系统的时候,进U盘系统进不去,会提示这个东西。然后有时候装系统,系统已经装好了的时候重新启动也会出现这个。这个是怎么回事,上面说的是上面意思啊?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
一键还原吧  我看到recovery了

网友:
没遇到过呀,一般我是用大白菜或老毛桃U盘启动。

网友:
我用一键还原系统 备份好重启也会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没找到原因了?

网友:
盗版的到激活时刻了

网友:
网上貌似有教程弄进系统后重新激活

网友:
重写一下引导就可以了

网友:
重写一下引导就可以

网友:
对的,重写一下引导

网友:
用电脑店系统修复工具引导一下  是缺少引导了

网友:
硬盘重新 mbr一下。

网友:
重新写下引导就可以了,引导出错了。

网友:
U盘启动找不到引导文件

网友:
老毛桃的U盘工具上面,进PE,分盘工具里面就直接有重建引导的。
我一般是装完系统后,在重新建下引导,这样保证万无一失!

网友A:
这个经常遇到。是u盘启动导致的。后来都是把u盘量产成usb-cdrom 就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进入pe 用diskgen 重新修复mbr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做下MBR试试

网友B:
进PE的分区软件,把把有的分区删了,然后从新分区,再进PE桌面从新分区一次,就好了吧!

网友C:
呵呵,那是引导掉了,我也是装过几部岛国小电影

网友:
用硬盘分区软件重新引导一下,新建一个就好了

网友:
没有引导程序了,重建就OK

网友:
这个问题就是重写一下引导就应该好了

网友:
重新分区,再做一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是引导掉了,我也是装过几部岛国小电影

难不成中毒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进PE的分区软件,把把有的分区删了,然后从新分区,再进PE桌面从新分区一次,就好了吧!

第一个问题,U盘的系统那个有时候进不去。
第二个问题,电脑里面资料比较多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经常遇到。是u盘启动导致的。后来都是把u盘量产成usb-cdrom 就没有出现这个情况。
进入pe 用diskgen 重 ...

有时候的情况是,PE都进不去啊。怎么弄?

网友:
没遇到过,继续求解中。。。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后来是重新分区,重新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问题,U盘的系统那个有时候进不去。
第二个问题,电脑里面资料比较多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 U盘不行就进光盘,光盘不行就把硬盘拿下来,放到另一台电脑上,一样的做法!
第二个问题: 资料是可以放到别的电脑上拷贝的1

         你不防试试看,然后看下有没有效果!

网友:
c从新分区要不就进pe从简引导就ok了

网友:
重新引导分区

网友:
看起來是引導出問題了
建議在重裝然後重新做還原看看
若還是不行的話用檢查磁區軟件掃一下開機磁區是否有問題
若有的話進行修復
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MBR一下,然后再导系统进去

网友:
楼主的关键问题是U盘PE进不去

建议楼主多试几个版本的U盘PE系统,如果不行就用光驱安装。再不行就把硬盘拿到别的电脑把安装好程序文件,再拿回原电脑安装复原。

如果还不行就要考虑硬件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2013-07-13):
我仔细想了一下,可以

网友:
好像看到过,装过一键备份会出现。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还没找到原因

网友:
重新分区看看。。

网友:
最近老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网友:
路过,看看没碰到过,帮不了你

网友:
缺少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