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epc上网本内存电压偏低 一般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23):
asus epc上网本内存电压偏低 一般什么问题

网友:
低多少? DDR2还是DDR3,查供电啊

网友A:
槽附近 找芯片查资料

网友:
现在都抓波了  高手 一个比一个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槽附近 找芯片查资料

这个内存 CPU是打在板子上的   该板子还能跑到"40"(用示波器量的感觉跑到了40)   量了一下内存电压偏低  没图目前盲修  这个板子的点位图有没有人能提供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