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k42J*换南桥以风扇猛转2分钟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3-03-23):
解决换桥温度过高风扇猛转

网友:
我只想知道 你这bios文件是自己修改的 还是哪下的

网友(2013-04-22):
这个是华硕K42BOSS通病两分钟就掉电要他原BOSS程序 才行

网友:
你是换了桥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吗?

网友:
这个bios以前都是用winhex合成的。不过换桥为什么导致这样的问题, 还真的不知道,那位同仁知道的pm一下我哦。

网友:
我在修联想B460换了桥后出现关机不断电问题,,也是要刷特殊BIOS解决问题    好像这种桥换了后都要刷BIOS, 是不是带程序

网友(2013-05-31):
论坛里很多都说是桥里有徧码,换桥后都要写BIOS机子才会正常

网友: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等那天遇到看个究竟

网友:
有没有结果  刷过的说一下

网友:
刷了  结果还是风扇一直转

网友:
这个BIOS型号太多种了,刷的不对就会狂转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只听说过,一般都是说什么原程序可以,但你机子备份也行啊!

网友:
很奇怪BIOS 到底是什么坏的 上次有个机器 清了清 bios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