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进水维修 小修点火

楼主(2013-03-23):
同行问我F40换主板多少钱
前几天50块钱收了一套主板显卡都好的 就报了个价格
下午送机器来了,
一看F40M 型号 心有点凉
拆机 一看好多螺丝木有的, MLGB 又是二修机器,++啦。还是集显的机器,跟我的板子不一样
这下无语了,查了下板子650左右 尼玛

我就说给你修修吧

插可调电源 待机0.035 跳 0。045 0.054 这样跳

图纸 还木有 LA-3062p
找下了待机芯片 8734A的 示波器 3V 5V 很强大 待机乱跳的,5V不停的跳动 5.V 3V 2V 4V这样的,3V也跳

一看芯片上机已经换过了,反正这东西多,我直接换了,换玩后 涛声依旧!!!

找了下 8734A的内框图看   把VCC V+  LDO EN REF 这些都测了, 发现SHDN# 跟V+只有9 v,而且是跳动的8V 9V 14V这样的

看了834的内框图 SHND#=V+的

找了F41M的图 跟了下 V+ 来源B+

找隔离管子, PQ9   PQ10    PQ10 PIN 5,6.7.8  就是B+  9,10 14v 这样乱跳 吓尿哥 了

管子挂了,换了个依旧,

  示波器打G级 18V

我觉得可以更邪恶一点,直接短接  D S

  短接后 19V, 待机 出来,3V 5V 很完美  待机0。031

按开关不触发

  又遇到麻烦的,  看了下EC型号 LA-3061P 的图纸 一样的 PIN 43# ACIN 示波器一侧0V

啥也不说 把PQ10装上   修点火回路去

测 PU1A PIN1 0V   PACIN ACIN 为无效状态 肯定点火不成功

测 VS正常  PU1A 2脚 3。3V  、/3脚 0V  输出为低

测 PR10 一脚19V 2脚 0V

看电阻颜色有点发黑,测75K, 想直接换一个的 ! 靠木有找到 一样阻值的

在HP 板子上找到一个 55.2K 的 计算了下

19÷(R1+R2)÷R2)= 5.06V正常的
在板子实测 也就 4.3V左右

只有大于3.2V小于 芯片VCC即可

装上去待机 0。030 PU1 PIN1输出 3,3   测了ACIN 也 3.3 待机 3V 5V正常

嘿嘿 装上 开关板 触发了,! 接屏亮机

网友:
有楼主这技术就不错了

网友:
你把PR20换下电压就不跳变了 ???

网友:
说错了 是PR10 ....

网友A:
电压跳变的原因是隔离管 还是电阻

网友:
这个故障不算是复杂,但是要细心,不要被点火回路绕进去就能修好

网友:
主楼的图不能放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跳变的原因是隔离管 还是电阻

隔离

网友:
这修得好轻松啊 。

网友:
没图纸的。还能这样修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怎样才能看懂内框图呢?

网友:
牛X的楼主,很牛的维修技术!

网友:
这个电路只要认真一点还是好修的。

网友:
误杀了8734,最终故障确实隔离管,电阻,实在不容易啊,上千个元件中查出两个是坏的,呵呵。维修人!

网友:
测 PU1A PIN1 0V   PACIN ACIN 为无效状态 肯定点火不成功,到这里你就欧了,哈哈,你被吓尿的时候,哥也笑了,文风幽默,支持,

网友:
你捡便宜了。~~~~~~~~

网友:
待机不稳定,电阻阻值变大导致的

网友:
PACIN ACIN 为无效状态 肯定点火不成功,这个是经验吗,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