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开机5秒断电,

楼主(2013-03-23):
    接到一台本本刚开始为白屏,外接正常,想换个屏试试,但接上另一块屏后再开机就出现了开机电源灯亮5秒掉电,用可调电源电源待机为0.008,按开关后电源灯亮,但风扇不转,电压上到0.019,过5秒后就掉电,断电后按开机还是这样,;今天下午又接到一台G460,客户让做下系统,测试硬盘不能格式化,U盘引导不起来,就想把硬盘取下来放到台式机上去做,但硬盘往下拔时特别难拔,就稍用了点力,硬盘是拔下来了,但再开机,这个本本也成了跟上面那台一样了,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会不会是这本本有能病啊,

网友:
刚开始白屏那台,加焊了IO,刷了BIOS,加焊了北桥,但都不起作用,会是显卡的问题吗

网友:
我昨天弄台IBM的放下电点不亮了

网友:
这种情况被你说的一点头绪没有怎么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硬盘下面有胶粘着所以不是很好拆  要小心  否侧易损害硬盘··
至于机器什么问题你要说清思路才行  否则看不懂的

网友:
有哪些问题会引起自动断电呢

网友:
第一台:你上屏时是不是没有把本本电池取出来,查下上电时序,掉电无非是短路保护、或者是某组电压没有产生。
第二台:建议你先将CMOS电池放电,不行在采用如上的方法。

网友:
第一台我测的没有CPU电压,内存1.5,北桥1.05,显卡1.5,不知道这些数据对不对,
第二台是被第一台本本给迷惑了,后来接可调电源试了下,原来是内存没插好,现在已经修复

网友:
第一台:你上屏时是不是没有把本本电池取出来,查下上电时序,掉电无非是短路保护、或者是某组电压没有产生。
第二台:建议你先将CMOS电池放电,不行在采用如上的

网友A:
第一台你查上屏的电压有没短路。带电操作才会这样的吧。正常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台你查上屏的电压有没短路。带电操作才会这样的吧。正常来说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我现在可是裸板上电的呀,不上CPU电流可以上到0.2几,5秒断电,装上U就是0.02,5秒断电。替换屏时确实没拔电池,但也没开机啊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B:
你手艺这么水,怎么还会有生意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手艺这么水,怎么还会有生意啊

你这样说可是有点冤枉我了,我是修台式机出身的,现在正在进攻笔记本,总要一步一步来嘛

网友:
有没有换过CPU啊

网友:
换内存试试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少电压了。

网友:
换过内存,但没有CPU可换,电压都没起来,应该不是内存的事,CPU没有电压,显卡电压时有时无

网友(2013-04-25):
这个机器修好了没?我今天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