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最新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23):
联想B460用电池可以开机。用电源,触发一下就掉电,电流有时0.23 有时0.67就掉,有时刚出屏背光快显示时掉电。。。。请大家给点维修思路,这种机有好几台,现像一模一样,肯定是一个通病。。在些谢谢高手了!!!

网友:
查隔离部分啊 还说什么

网友:
有几台机是一模一样的!!!故障,现像都一样!!!

网友:
可以考虑一下bios的问题,以前修过一台忘了什么型号的机器bios问题导致+12valws不足导致电源不开机。

网友:
BIOS EC 全刷过了,用电池可以开机显示,显示时再插上电源会黑掉。。。但关机状态下电池可以充电。。。期待高手出现,,谢谢你了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电路不良引起的啊

网友:
估计是保护隔离电路某个原件性能不良 造成电压不稳掉电了吧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像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网友:
  有几台.有这么好的生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