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BOX 死机的奇怪现象,求赐教!

楼主(2013-03-23):
是这样的:我的360插上视频线后接通电源,每次次开机都是先一红,不断电的情况下关掉机器重启就可以了正常了,但是玩游戏玩到一段时间就花屏死机。  还有就是我的机器出现这种状况之前,因放了太久三红过后来被我自己用吹风机弄了一下,摁了几下GPU后就这样了。  大家推测最有可能是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呢?我本来是想拿去让别人拆焊 重新植球的,但现在木有时间。

网友:
这怪象确实比较奇怪,这么多人居然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4-03-23):
什么型号的机器?自制方式是什么

网友:
换升级版显卡芯片,改良散热结构

网友:
gpu 虚焊不严重   重新做植锡球吧

网友(2015-03-05):
这个必须要换GPU才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