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热风枪是怎么了

楼主(2013-03-23):
我有一台QUICK的热风枪没怎么用过。冷机加热正常,加热二三分钟后就停止加热了。温度指示灯一直闪。然后关机,过一会儿凉了又能加热。请问师傅们这是怎么回事,可控硅和发热丝都是好的。换过可控硅

网友:
换个好点牌子的吧。。工具给力才好修机子

网友:
风枪又不值钱。折腾干嘛。直接换个好牌子就是。

网友:
怎么没人会修吗

网友:
我还有一个风枪呢,都没怎么用。

网友:
是国内较大的品牌比安泰信好多了也较贵,这样的故障可查下超温保护元件

网友:
查一下温控电路

网友:
这种情况好像是风枪的热保护功能在作用,请问楼主把温度调在几档?

网友:
應該是被保護住了
拆開來看一下電路是否有問題?
檢查一下保護電路看看

网友:
温控坏了。。。。。。。。。。。。。。。。。。。

网友:
既然是QUICK 产品 干嘛不咨询厂家售后

网友:
说明你的焊风枪板子上面的温度控制芯片虚焊或受潮损坏

网友:
温控保护了

网友(2013-05-11):
温度过高,保护了   遇冷之后又好了。

网友:
我的白光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一个塞克的破风枪也是加热一会就停

网友:
温控开关坏了,你检查下电路吧。

网友:
楼主的风枪修好了吗,  这个不好用还是去买个好风枪吧。

网友:
换个风枪吧 不贵啊

网友A(2013-06-11):
可控硅是控制输出部分 问题是热电偶 和 温度设定保护 那部分可能出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是控制输出部分 问题是热电偶 和 温度设定保护 那部分可能出故障了

热电偶不也是温控的一部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