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6A不启动

楼主(2013-03-23):
收到一台昭阳E46A不启动待机电流是0.002,按一下开关就跳到0.03,然后一下子就又回到0.002。不知是怎么回事,有修过的大侠们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打阻止先。 35V出了没。

网友:
怎么这么久还没有人来指教下啊,或者谁有这个板子的EC BIOS呢?给传一个,谢。

网友:
35V?好像没有啊,这种机子的启动条件是什么,请指教一下。

网友:
理解错了,你是指3V和5V吧?这两个都有了。不论坛上有人提到有个15V,这组电压在哪?是不是3和5伏有了,这个电压就先有了是吧?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回复下啊,被这台机气死了,跪等结果。

网友:
继续顶上去,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怎么还是没有人来帮下忙啊?刚刷了下BIOS,结果发现那个BIOS芯片好像有点问题,总是校对出错。型号是WINBOND 25Q16BVSIG 手头没得换,不知用什么时候芯片要代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