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拆一个场管要多少时间啊?

楼主(2013-03-23):
sop8的场管,我用8205热风枪,风力和热量都卡到最大,要一分多钟才能拆下来。

网友:
330度左右 风口覆盖场馆,风力3不到点。4-5秒一般。有的很难拆的要400度,重复以上。4-5秒。

网友:
你的风枪挂了吧?

网友:
妈的 场管确实难拆

网友:
温度380不到点 风速3.5左右  吹之前上点松香水,6-8秒可以下来  缺点 吹的过程中有烟挺难闻的。

网友:
。。XUNWEI938A。。迅维买的

网友:
把风枪开一会再吹,差不多小点的5秒左右,大个的10秒左右

网友:
焊油的毒特别大。

网友A:
你的风枪坏了,换个吧,根本用不了哪么久,就算是好场管也一样,不能超过一分钟。。。。。。

网友:
挂了 不用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风枪坏了,换个吧,根本用不了哪么久,就算是好场管也一样,不能超过一分钟。。。。。。

刚搞到的,号称柔和旋转风的,安泰信。

用我原来的,10几秒钟拆下来,我还怕吹坏了呢。

这旋转风也太柔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搞到的,号称柔和旋转风的,安泰信。

买到西贝货了吧,或者哪东西就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