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040 只能用电池开机

楼主(2013-03-23):
如题一台机子,被雷劈了,送过来网卡芯片坏了,电池管理芯片坏了,隔保电路的管子全烧了,IO也坏了,全部换新后,只能用电池开机,接外接电源待机正常,有时不触发,有时触发跳到0.3几就不动了,按开关键可以关机,偶尔可以正常开机,求助问题可能出在哪块?

补充内容 (2013-3-24 11:16):
已经解决,最后换了个IO就好了,不知道第一个换的IO怎么出问题了,过程比较纠结。

网友:
公共电压都是正常的,ACIN信号也有

网友:
也可以正常充电,没思路了

网友:
又测了下,ACIN ,DCIN都正常,不装电池过一会单独用外接电源也可以开机,单独用电池也可以开机,两个一起用就电流跳不上去了,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不能触发,电路图在下面,求助

网友:
如果保护隔离神马的都过了的哈。我以前有台是换了KBC好的。

网友:
充电电路或者ec坏了

网友:
应该是 ec坏了

网友:
那还是电池和AV IN 转换电路上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