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E425 AMD 芯片组不显问题

楼主(2013-03-23):
E425能通电 电流跑到1.2~1.3V左右 马上就回0.9v左右 画面无显示  加焊过北桥,显卡,CPU供电IC,刷过BIOS 换过U  ,拆了网卡,声卡,PC卡,故障一样的 不上内存电压在0.8v左右。接诊断卡,不上内存跑到28,插上内存可以看清的代码大概有E4 E8 90 ,90过后闪了很多代码,很快看不清,最后停在04不动了。还有搞不懂的是内存的复位一直没抬起来。求解。此机已收了,维修过程全放送。

网友:
怎么没人支招呢,是不是我连给大家灌水的机会都没有

网友:
谁有图纸啊,奉献一下

网友:
这机器很少遇到

网友:
查下系统管理总线,你说的是联想Thinkpade425 ADM的板子吧,

网友:
是联想Thinkpade425 ADM的板子
你说的系统管理总线是不是内存上可以测到的SMBDATA和SMBclk。这个有3.3V,有几次动作了,跑码了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吧。你修这样的机子?

网友A:
北桥 我从来不加。都是直接换!  内存假负载 SM总线 看下有没有下拉! 有查后面。 没有查前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 我从来不加。都是直接换!  内存假负载 SM总线 看下有没有下拉! 有查后面。 没有查前面。

都挡04了,还用查 这个吗

网友:
都是自己的主板了,难道还不好修吗?找个图纸慢慢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