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故障

楼主(2013-03-23):
最接收到一个华硕主板  平时正常使用 然后突然USB不能读取到  U盘和手机,移动硬盘都不能读取到 插拔没有任何反应!!其他的都能正常使用(网卡都正常的),重启了之后就正常了!!(已经排除是系统故障了,至少换了两个以上的系统!!)

网友:
很有可能是IO的问题,查一下USB到IO之间的电路

网友:
量USB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南桥有可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