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262A可以直接代换ISL6266芯片 亲自代换成功

楼主(2013-03-23):
ISL6262A可以直接代换ISL6266芯片 亲自代换成功!

请同学们放心更换!

网友(点评):
有的本不行 最好原型号代换

网友:
是SL410K吗? CPU芯片原ISL6266A代为ISL6262A吧,是可以的!

网友:
确实是SL410K的没错

网友:
谢了,正好我用的机器就是

网友:
是可以代用的,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哦  这样啊   下次没有这个芯片了 就有的代换了

网友:
好经验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3-04-30):
正修到一台不出PG

网友(2019-04-09):
                            做个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