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110风扇全速狂转

楼主(2013-03-23):
一台戴尔N4110风扇从开机就一直全速狂转,温度高不高都一样,噪音太大,请教下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很大可能是BOIS程序

网友:
先刷BIOS,必行就检查温控电路吧

网友:
二修的吗?应该被别人改为长转了吧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BIOS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不行在慢慢查电路

网友:
bios先 刷,供电  接地  剩下的就是控制线。。。。。看电压

网友:
应该是电路被改了

网友(2014-11-17):
换过桥么、有的换了桥就会狂转

网友:
拔下电池试试。之前我遇到过惠普一台是电池电路的问题。还有是楼上说的BIOS,温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