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的技嘉主板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23):
今天接到一块技嘉主板,客户说光重启,我接到主板后,看主板成色不错,只可惜是坏的,观察外观无明显故障,加电试机,复位不跑码,三四秒掉电,然后再次自动加电,两秒后再次掉电,一直循环,各供电都正常,bios刷过,进论坛有个案例说cpu座子的问题,我做过,还是一样,希望饼哥指导,各位高手怎么修?

网友(点评):
强行加电试下 拔掉12V试试下 我有点想不通 掉电速度那么快 你是怎么测到各大供电都正常?

网友:
具体什么型号的主板  ???

网友:
拔掉12V辅助供电不重启,插上就不行,不好意思,忘记写主板型号了,主板型号是GA-P43-ES3G

网友:
技嘉CPU供电坏的多

网友:
我当时怀疑CPU供电问题,由于这里没有一样芯片,无法代换

网友:
拔掉12V,不重启了,明显问题在12V辅助输入了。问题都这么明确了,还不动手搞?12V上面接的无非就是几个场管,电容,电感,CPU供电芯片等

网友:
查看下IO是否虚汗

网友:
12V供电 不会这样的,因该是 北桥问题

网友:
先加焊座子再说

网友A:
北桥和CPU底座都做过,一样情况,是不是其它问题啊

网友:
你应该换下CPU电IC,基本就好了,,,你这样的情况,大多就是BIOS或者CPU IC

网友:
描述得不够详细吧, 是不是应该从IO入手呢?

网友:
量一下cpu供电的场管有没有短路和断路

网友:
拔掉12v不掉电多为北桥问题,测下关于北桥的对地阻值,加焊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北桥和CPU底座都做过,一样情况,是不是其它问题啊

桥的供电稳定不,也有按时序上完电带不起负载的,

网友:
这种问题要按不跑码来修,现在的主板都这样了,不跑CPU就4秒断电

网友:
有可能VCORE的MOS管微短

网友:
希望楼主能快点修好。我也有一块GA的很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