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换接口时,有些孔里面的锡很难被锡枪吸出来,可以用风枪+锡枪

楼主(2013-03-23):
     今天帮客户换耳机接口,先给每个引脚从新加一遍锡,然后用锡枪吸,有些引脚很容易吸,有些则很难,不要紧把能吸的都吸走,然后用风枪吹,一边吹,一边用镊子拆,拆下后用些孔睹着,加锡,然后用锡枪吸,还是吸不掉,相起休息的时候,看迅维视频上面有个拆接口的视频,他是用风枪吹的,直接把里面的锡给吹掉了,我也试试,把风枪开到最大吹,不行。不知道是我用的风枪风力太小,还是我板子孔太小(视频上的是台式机板子),突然想到,把风枪放在下面吹,锡枪在上面吸,这一试,效果不错,吸的挺干净的。

网友:
有些视频是有些夸张了,如果不小心会把其它元件吹跑的

网友:
接口,两面总会有一面没有原件的,所以不用担心吹跑其它原件,你只要在没有原件的那一面吹就可以了

网友:
听起来不错   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的风枪可能功率太小了。我们换接口只要风枪就可以,用风枪取下来,在用风枪焊上去,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