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只要满足“硅管电压处于0.7V以上锗管电压处于0.3 ...
三极管只要满足“硅管电压处于0.7V以上锗管电压处于0.3以上”就可以导通了吗?

楼主(2013-03-23):
三极管
只要满足“硅管电压处于0.7V以上锗管电压处于0.3以上”就可以导通了吗??
难道不是向mos管那样,要高电平,低电平吗???

网友:
压差是0,。7

网友:
要分NPN PNP的哦

网友:
圭是电流控制,陌管事电压控制

网友:
肯定要分高电平和低电平导通的啊,NPN是高电平导通,PNP是低电平导通,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硅管0.7V 锗管0.3这个是导通压降。不是说他们就可以导通管子。

网友:
硅管在在基极和发射极之间的压差小于0.7V时是工作在截止状态的。0.7V_3V之间是工作在放大状态的。大于3V时是工作在导通状态。也就是说要硅管导通需要BE之间有3V的压差。所以要3V以上才能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