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变压器怎么测量,怎么判断其好坏?

楼主(2013-03-23):
如图,是个变压器的截图,怎么测量它的好坏,那些引脚是输入的,那些引脚是输出的,什么情况下才正常。

网友(点评):
这是个特殊元件,一般情况是不开路即为正常

网友:
这个变压器叫开关变压器,不坏的

网友:
一般是不会坏的,我维修了几百台都没见过坏,

网友:
我还真遇见过坏的 但是忘记因为什么坏的了,是匝间短路 虽说没几圈但是换上真好了,这个故障折磨我2天,现在这个变压器还收藏着呢!

网友:
开关变很少坏,现在一般不怀疑,太浪费时间的故障已经不修了;直接换板或者使用万能模块更换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不遇到强大电流不会坏,测量也只能测通不通。不通肯定是坏的。

网友:
质量不好的变压器除外

网友:
很多都是前面坏了的。。。。

网友:
欧姆档量阻值啊

网友:
开关变压器至今还没有遇到过坏的,如果真的想测量不通电情况下看通不通。

网友:
本人也从未遇到过坏这东西的,这家伙超强,要坏也是前面的保护电路烧断,一般不会涉及此物。要测量直接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左右各两对引脚是否通路就行了。

网友:
基本不坏  坏了一般都是断线

网友:
  大侠们看标题回答好吗?  人家问怎么测量

网友:
你量一次绕组 是否断开 在看二次绕组是否 断开就可以了 确定没有断开 那就上次 看有没有感应输出电压 就可判别

网友:
如果怀疑开关变压器了,那么这电源基本上就报废了!耐心的可以按原来数据重新绕制。判断好坏基本就是匝间漏电短路和绕组断路两种情况。

网友:
每一个绕组都测一下,只要都通即可了

网友:
这个不不容易坏额。。 开关管容易坏

网友:
从事维修10几年。还没发现开关变压器坏过的

网友:
是啊 坏的很少 遇到过  有的坏了 有 异响 或者点不稳  又波动

网友:
你测试通就是好的

网友:
一般短路為正常 開路為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