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屏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23):
AOC20寸液晶 N2041S,
刚通电10多秒图像闪烁,时而有图时而无图,类似接触不良那种,有时有图但只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
10多秒过后就完全无图了,白屏,也不是全白,比全白的又暗点,有点灰色的样子吧。
上万能板试试结果一样,大多数时间都是灰屏,偶尔闪现图像,但图像并不完整,像这种状况会是哪里的问题呢,搜索论坛测了几个点

VGH          23.9V
VGL          负9.7
AVDD       12.7
VCOM       5.7

这些电压都正常吗,除了这些还有哪些电压要测试呢

网友:
电压正常,你换屏处理芯片吧,最多脚的那个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