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修的几例值得记上一笔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3-03-23):
以下是自己维修当天随手做的维修记录,绝对全部原创。
1.DELL1320-LA-5162P_KAM00_KAM01_LIVER-POOL
  T6600+PM45+ATI 216-0728020
  开机灯亮不显,跑88,所有供电正常,PLTRST CPURST正常,LPC总线瞬间有波,内存无波,
  内存的ICH_SM_CLK、ICH_SM_DA无波型,刷BIOS现象一样,加焊显卡后正常跑码亮机。
  显卡会导致基本上不跑码,CPUADS#一直有不断波型,少见。

2.联想E43A  E43L LE8 LE9E
  T6600+PM45+NVIDIA NB9M-NS N10M
  开机所有供电正常,PLTRST正常 无CPURST 0.3V左右,测北桥所有供电电压正常、所有REF电压正常
  所有时钟正常(包括CPU,PCI,北桥),拆掉南桥测DMI 16条线值都正常,换南桥现象一样,再细测  南桥所有供电发现C458电压0.3V左右,不正常,正常1.5V,再细查L33破裂开路,更换后OK。
  南桥供电影响南北桥间DMI LINK数据传输,从而无CPURST。

3.ACER emachines D725
  无声音,外接耳机有声音,U1功放芯片 G1454R41U-GP易坏,喇叭坏,换芯片喇叭后还是没声音,放音乐时芯片有波型输入无输出,14脚SHUTDOWN脚为3.34V高电平,人为拉低有声音了,切断这个脚外围试机有声音但是声音沙哑破音,再把14脚对地焊一条线故障解决,
   无声音,声音沙哑破音有可能是功能SHUTDOWN脚电压异常所致。

4.三星R428 BA41-01215A BA41-01216A BA41-01217A PM45+nv显卡+三代内存
  开机不显,待机0.07有一点高,开机电流到0.8几不动,不显,几秒后电流降到0.3几再到0.8几不动。像是CPU或CPU座不良没有正常识别到CPU的情况;CPU RST电压正常,整板电压正常,CPU ADS#瞬间有一下波型,内存无RST电压;产生内存RST电压的条件MEM1_VREF1和VRM3_DDR_PWRGD都正常,北桥所有供电正常;没有思路的情况下拆了纽扣电池放电试机正常显示了;此机另一特殊问题,用电池不能正常开机,开机电源灯亮一下黑,再接外电源开机电流0.8不动无显,故障回到原现象;示波器抓波电池开机瞬间3.3V正常产生一下,5V产生异常,明显有个有无有无的过程;5V上管波型也是有无有无变化,用风枪加热5V  MOS管,无果;想到待机电流有点高,换待机芯片RT8205后待机0.01明显正常了,再用电池试机所有故障解决.
   电池开机非正常上电会导致BIOS程序错乱,再开机即便正常上电也无法正常自检不亮机,BIOS电池放一下电又能正常,实在少见。

5.神舟HASEE-A560-i3 D4 QL4M 开机掉电反复上电掉电,电流0.03-0.4几-0.03变化。
  整机瞬间供电正常,瞬间有PLTRST#电压;HWPG电压电流为高时正常;所有供电上管抓波波型正常,二级电压瞬间正常;刷BIOS现象一样。很久时间没有一点思路……再次整板抓波电压发现PLTRST#电压为2.2V有点低,再找到U18 PLT_RST-R#转PLTRST#电压芯片没有安装;R281有安装代替U18,断开R281后PLT_RST-R#电压为3.3V左右正常;应该是与PLTRST#电压直接的设备包括CPU和所有外设;第一想到的是网卡芯片,因为网卡芯片AR8131常坏,而且网卡芯片反面不远的地方有过受潮腐蚀的地方;拆网卡芯片后上电后电流到0.8左右掉电,再起电到1.1-1.3-1.1不动了,测内存有波型应该已经跑码了,但不亮机;再刷回原BIOS亮机了;装上全新网卡芯片维修结束。
  因为PLTRST#电压相接的元件有对地阻抗低从而拉低PLTRST#导致反复掉电上电,非常少见。

6.神舟HASEE-A560-i3 D4 QL4M 开机掉电反复上电掉电,电流0.03-0.4几-0.03变化。
  机器型号现象基本同上(第五个维修案例),整机瞬间供电正常,HWPG电压电流为高时正常;所有供电上管抓波波型正常,二级电压瞬间正常;刷BIOS现象一样;不同的是一直没有PLTRST#电压,PLTRST#电压一直为0.参照上一维修案例断开断开R281,测PLT_RST-R#电压还是一直为0;再查南桥的所有供电正常,接着查南桥的所有PWROK电压,IMVP_PWRGD正常、ECPWROK正常、PM_DRAM_PWRGD正常,H_PWRGOOD电压没有;一时间无从下手,拆了外设网卡,声卡无果。后来想到南桥所有供电OK后还要有必须的时钟信号;回头查看时钟芯片,所有的时钟输出基本上都没有波型,看来问题出在这里;仔细一看时钟芯片U19  RTM875N-632-GRT有两个脚17 18脚有些腐蚀,清洗后细看17脚已经掉脚了;时钟芯片少一路供电没有时钟信号输出可以理解了,从HP CQ42的板子上找来代用芯片换上后机器顺利点亮。
  时钟芯片不良很少见,因为缺少时钟信号南桥不产生H_PWRGOOD PLTRST#电压更少见。

7.DELL 1440 GM45+独显216-0728020 开机电流到0.7不动,不跑码
  先测得整机所有供电基本正常,CPURST正常,CPU ADS#信号一直有波型,LPC总线瞬间有段波型,因为机器进过水先想到显卡问题;先加焊再重植都无果;反复刷BIOS还是一样,再想到LPC总线瞬间有波型会不会是南桥也有问题,直接换一个拆机的良品,现象还是一样;又想到温控电路故障会不会这样?实际测量电路无果,再测SMB_CLK SMB_DATA一直无波……因为一开始就测到GM45的北桥上电容有一个完全短路不知道正不正常;正好找到一台一样的机器,对比测量是这样正常的;再想到测一下显卡核心上电容的值,后来发现了问题,有一个电容值应该为80(二极管档)故障板子正测无穷大,反测700左右——显卡核心坏了!看来问题就在这儿了,为了不再走弯路先测了一下这个电容跟实际电路什么地方相通,后来测到跟电路上C5533电容相通,再一看C5533 接的+PCIE_PVDD电压,通过L5503 接+1.8V_RUN,现测L5503接电压+1.8V_RUN这一端为80左右,接C5533这边为无穷大;问题原来是L5503开路了;换上L5503后亮机了。
  显卡工作不良会导致LPC部线瞬间有波型,当然拆显卡后测试过CPURST正常,CPU ADS#瞬间有波而LPC总线一直无波型;可见显卡会导致的问题不少啊。

网友:
高手 都是特例 收下了 分送楼主了

网友:
这些都是疑难杂症 楼主技术V5

网友:
吸取精华  继续努力慢慢的把自己的知识增加 为自己开店努力

网友:
要是能上个图,绝对是精华帖子,不过这样也不错了。。。。。。。。

网友:
dell的机子不跑码,优先考虑显卡。

网友:
三修高手!牛B

网友:
楼主修的这些机器估计很多人都搞不定,厉害。佩服。

网友:
ADS#跟LPC总线的波形该打哪个脚位呀  ,哪里关于打波形的资料呢?

网友:
啥子叫牛人,今天是见识了!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这样的好贴还有人反对,想不明白,反正偶支持楼主

网友:
修好一些比较复杂的的问题,做笔记是好习惯。
第6个案例不错。有VCORE PG和EC PG后无PLTRST#

网友:
楼主抓波的方法能指教一下吗

网友:
  是啊 没图纸男修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