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41 内屏不显外屏显 已换改良芯片

楼主(2013-03-23):
明基S41的机器 这个机器是广达的CH3  G86-770的显卡 收到的时候是内屏黑屏外屏不显 但电流跑正常

看现象是显卡门  风枪+镊子 除红胶 上BGA 还是不显示 内屏不显就没试外屏

重新植球后焊上去还是一样的现象(770是大芯片 这时候还是有点怀疑焊接会不会有问 但客户催得急 不想慢慢搞)

没办法只能换改良芯片了 跟顾客谈好价格后 定了芯片

芯片一到 植上有铅的球 上BGA 还是内屏不显 心想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芯片都是在某宝上找的 就是那几家 但芯片这边水太深 就算是批发商自己也不知道芯片有没有问题 毕竟中国的假芯片都用到五角大楼那边去了)

但接外屏发现显示 内屏换到其他机器上是好的 屏线也查了 EDIDCLK和EDIDDATA主板和屏是通的
再查内屏的工作条件 第一个LCDVCC就没有
广达的机器有个屏识别的
查EDIDCLK和EDIDDATA 发现开机后EDIDCLK 和EDIDDATA都有3.3V左右的电压 但电流跑到1.2的时候EDIDCLK就没了

查EDIDCLK 发现一路去北桥 另外去了显卡旁边的ICS91730AM-T 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不知道有什么功能 但只要把这个芯片一摘 EDIDCLK就不会掉

这个顾客在死命的催 哪个大侠遇到过这种问题啊?显卡都换成有铅的了 应该焊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别每次一不显就干显卡呀,要查好再干呀,不然要吃亏的,我就吃过亏,上了几次BGA 应该不是焊接的问题,看有没有掉件之类的

网友:
唉!不太好搞啊!

网友:
换了是我,我也不懂怎么搞了。。我是菜鸟啊。。什么都不懂,想找位师傅啊

网友A:
飞个3.3V上去能不能亮啊?可以亮的话就是控制电压部分问题啊,如果有电压上去都不亮那就是BGA问题了

网友B:
你出胶的时候 有没有把线通断,仔细看一下

网友:
不一般的电路 就不一般的技术

网友C:
屏没供点是灰屏吧 你的是LCD的吧   现在是灰 还是黑

网友:
板子上应该没有这个芯片吧,这个带*/@一般都是表示未用料的啊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925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没供点是灰屏吧 你的是LCD的吧   现在是灰 还是黑

全黑 飞3.3V屏供电 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个3.3V上去能不能亮啊?可以亮的话就是控制电压部分问题啊,如果有电压上去都不亮那就是BGA问题了

广达的板子是先要检测到屏 才有屏供电 CLK一开始有 后来又没了 像没检测到屏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G86-771这类的芯片 再换什么改良的就是自讨苦吃,自从换了几个所谓2011版后 基本上全部返修,现在打死也不换这垃圾芯片了,还贵的要死

网友:
显卡拆下来了 焊盘和连线都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出胶的时候 有没有把线通断,仔细看一下

支持,一般好好弄不会出问题,多查查线路和周边的小元件

网友:
每次下BGA时一定要用两个手同行进行,不然会推掉件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7998-1-1.html
我的帖子,你参考下,去掉电阻解决的
你挑开ICS91730芯片7脚试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