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机有报警声音4长8短,进系统声音正常,但无显示。一块华硕M2N68主板

楼主(2013-03-23):
进系统声音正常,无显示。显卡,内存确定没有问题,也不是VGA线的问题。代换过显卡和内存还是一样的问题。拔插电源4PIN插头后,有时能正常开机显示,但重启后故障依旧,电源也换过。求解! 代码会卡下16 3d五/六秒后跳转正常(跳转时开始报警4长8短)

网友:
有没有刷过bios?

网友:
查查RGB,修过很多VGA接口电阻变阻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再不行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加桥应该可以

网友:
测量下显卡插槽  是否有问题?

网友:
刷BIOS   打显卡阻值   如果不行  桥吧

网友:
用风枪扫一下北桥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