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显示器维修后很白,求解。

楼主(2013-03-23):
接一LG L1742SE  17寸的老液晶显示器,拿来的问题是亮一下就灭了,果断怀疑是电容鼓了,果真,拆开后有一25V 680UF的电容鼓了,因为没有这个耐压值的,就换了个比这个耐压值稍大的电容25V 840UF的,换上去后亮一下灭的情况好了,可是显示器显示得很白,调了亮度什么的都不行,怀疑是屏线的问题,又拆开擦屏线,问题依旧,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电容耐压值的问题吗?高手给个说法,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屏的对比度上不去了,要查屏电路了

网友:
要不该个高压板试试呗 反正不是很麻烦   还有就是 调亮度 对比度有反应 还是 没反应

网友:
有点像逻辑板上的升压部分的问题.最好是截一张图上来 看看

网友:
亮度对比度调的有反应,但屏上依然很白。

网友B:
这跟电容的耐压没有关系,但是跟容量有关系,您容量没有代换错吧 ?
您可以将亮度控制信号至高压驱动板线路加电阻,这样可以降低亮度驱动,楼主不妨试试。

网友:
发个图片看现象,可能逻辑版电路gamma电路电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的对比度上不去了,要查屏电路了

换屏试过正常,估计是高压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跟电容的耐压没有关系,但是跟容量有关系,您容量没有代换错吧 ?
您可以将亮度控制信号至高压驱动板线路 ...

电容没错,现在又换了个跟之前鼓包的那个一样的电容,问题依旧,换高压板、驱动板试过正常,屏没问题,估计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点评):
降低亮度控制电压了没?

网友:
色温呢?看过了么?

网友:
可能是逻辑板上的问题,看看其升压电路是否正常?

网友:
和高压没有关系吧 应该是亮度控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