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能检测无线网卡 搜索不到信号 键盘坏了

楼主(2013-03-23):
联想G460 进水 主板修复后 插上键盘就不通电 换键盘依旧  只好接外接键盘了(省钱不想换主板)  不进系统的时候 无线网卡灯会亮  进系统后 无线网卡灯就灭了  无线网搜索不到信号(前面开关已开 ) 键盘上FN+F5是开启无线的   求高手 求大神们 找一个可以代替FN+F5的办法  急急急!!!

网友A:
无线网卡的20脚跟电路隔离开来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也许重装系统后会有惊喜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的20脚跟电路隔离开来就可以了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说详细一点吗  谢谢了

20脚用胶粘住 不让与主板接触试试 具体原理论坛上有

网友:
试一下联想官方网无线驱动。

网友:
楼上说的对,该线路,让他一直工作

网友:
二楼的  我爱死你了  谢谢你  真的非常感谢  把20脚隔离开 就好了  常开了   再次感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网卡的20脚跟电路隔离开来就可以了

谢谢您了  真的好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谢谢楼上所有的兄弟了  笔记本已经修好了  在这里真心感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试了试,真的可以了!

网友:
1.官网里有个电源管理驱动,安装看一下,     2.还有,在管理工具下的服务打开,倒数第四项,无线设为自动并启动。3.开机f9再f10

网友:
很简单的一件事,把电源管理装上快捷键才能用,

网友:
学到一点经验,谢谢了。

网友:
呵呵或者可以割断22脚直接24脚拉个电给22脚

网友:
高手,都会自己改电路了

网友:
你接键盘不开机 你修下主板啊 吧键盘这块修好 无限就应该好了

网友C:
无线网卡第二十脚断开,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线网卡第二十脚断开,秒杀。

厉害!学习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安装一下该机器的热键程序, 不行的话可以考虑硬办法,将WIFI的20脚与主板槽隔离即可永久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