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21e不亮机

楼主(2013-03-23):
有台ThinkPad X121e (APU)之前是开机偶尔会花屏,花屏后强制关机然后再开机不显示,第二次开又可以正常显示。后来加焊APU,进系统桌面过半分钟左右就蓝屏,总共两次同样的蓝屏就再也无法显示了。重植APU还是不显示,不插内存电流会反复跳变,内存的SM总线3.3V也会跳变,插上内存电流只跳变一次就稳定,SM总线有一次下拉。刷过BIOS,测了LPC帧有个波形就没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飞线诊断卡不跑码,显示00.

网友:
解决没有
我这也有台用久了就花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