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桥挂了吗

楼主(2013-03-23):
双敏UC61SMX单桥,不上电,此板两3个1117,pci-e插座边的烫,吹下网卡还烫,ide接口旁的cpu风扇插座边的两个不烫。弄下桥散热块,摸桥不怎么热。USB数据线阻值565。测A14阻值79,电压3.3 。桥下多个贴片电容短。找不到其他短路元件了,可基本判定桥挂了吗。

网友:
桥少电压也会发烫,你说的电容短路是电压的电容吗?如果是的话可以烧得出来吧

网友:
有的1117还挂在声卡上,这个你检查了吗???

网友:
先查一下桥旁边的电感对的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则桥挂了

网友:
修主板 顾名思义 就是测试各个数据综合分析故障所在。不是摸出了的。扎实的测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