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选几位的啊,大神们推荐一个啊

楼主(2013-03-24):
淘宝销量第一的那种怎么样啊,258元,4位数控的,推荐一下啊

网友:
修笔记本最低要求电流5A!

网友:
这其实是显示3位有效值的电流表。5位和3位的4位的一样,都是3位有效数字。
0.0450A以下显示为前2个零不动后面显示3位数字;0.0450-0.4500A显示为最前和最后为不动的0,中间有3位数字;0.45-5A显示为前面3个数字,后面2个不动的0。不是全实时的5位。
开关变压器比21寸彩电的要小很多。
还有HP可充电头在我的CQ42上不能用。
我买过了,就是这样的